变频器控制电动机

楼主(2003-12-25):
诸位大狭:2.2KW变频器(富士、G11S)控制2.2KW普通Y系列电动机(6极、额定电流5.6A),因工艺需要经常工作于20HZ左右,变频器显示电流:4.4~4.7A,虽不频繁跳闸,但在跳闸后记录瞬间跳闸参数:电流4.55A,频率:2.58HZ,为何不超电流还跳闸!~

网友A:
频率只有2.58HZ吗?那变频器采样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报什么故障?

网友C:
低频时由于激磁电流过大,所以电流会偏大,但一般不会保护。时间较长的话,出于保护电机的目的,也会保护动作,因变频器会认为电机过热。可以试着将电机保护电流值动作调大一点。

网友D:
调调电子过热继电器动作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