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通信距离和传输速率问题

楼主(2003-12-25):
rs485通信距离据说可以达到1200m,速率可达到115200。而且,如果更长的距离可以用中继器再延长1200m. 我想问,在保证115200(至少57600)的传输速率的条件下,我用多个中继器,延长到10公里,有没有可能? 那位老兄作过,望不吝赐教。 不知道该法到哪个版面,就贴到这里了。

楼主(2002-12-10):
如果这样不行,能否指教替代方案

网友A:
您可以采用网络的方式进行,将RS485转换到网络。 详见:http://www.ed-168.com/solution.htm http://www.ed-168.com

楼主:
可以保证传输速率和距离吗? 据我所知,以太网只能传输500m左右,加上中继也有限。

网友B:
为什么不用CAN?

网友A:
以太网的传输速率是10M,所以传输485的数据绝对没有速率的问题,另外,虽然在以太网中每段网络线的距离有限,但整个网络是无限的,比如说大公司的内部网络和因特网,他们都可以延伸到所需要的任何角落。 关于将RS485以太网转到以太网,我们在很多应用中已经成功应用了,并且采用这种转换后,通讯的可靠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进行探讨,请与我联系,电话:0755-26241801

楼主:
我知道,但那是internet,但需要专用线路。10km如果自己建设线路中间需要多少switch/hub啊?成本似乎太高?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用无线传输啊。10KM很容易的,而且经济方便

网友A:
我提的方案的前提是具有网络条件,因为现在企业的内部网络和因特网随处可得。即使没有网络条件,也可以使用光纤,10KM光纤加上两个光电转换器价格也不会太高。你所说的通过HUB或交换机级联达到10KM是不可能的,在组网中也没有人这么用。

楼主:
to 哈尔滨人 无线传输能达到这么高的速率马?具体硬件配置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请指教! to medi 这样啊,谢谢!单模光纤的价格大概多少钱一米阿?

网友D:
haha ,MEIDI,可真逗,光纤没成本吗?? to:ysminpu: 无线传输,比较容易受环境的影响的,恐怕你以后维护起来麻烦。但是,如果想达到10公里,恐怕真的不好做;还是用光钎吧。

网友E:
to ysmiput: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光纤转换器,价格不错,你也可以访问我们网站: www.yezke.com

网友D:
其实485在9600的时候,10公里有很多人在用。我可以带你去参观!呵呵

网友D:
中继越多,出问题的可能性越大,维护费用也越大。以前我们公司做过此类工程,我们最终采用光纤传输,设备运行可靠,无干扰。设备投资高一些,如以后还需增加别的设备传输信号,建议采用光纤,请你考虑。

网友F:
从稳定、可靠性来看,最好用光纤,它的传输速率当然不是问题拉!

楼主:
问一下,传输速率到底由什么决定?由介质决定吗?与距离有关吗? 对硬件不懂,多谢了

网友G:
通过转换器上光纤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D:
线路好坏,干扰,可以接受的丟包率,决定了你可用的最高速率。

网友D:
我做过600米左右(建筑内弱电井布线),先用CAN,基本上不行,后用进口的光电485,天气好时没问题,阴天或者雨天不行,后来我用MODEM(直接式,无电压,约600元一只基本没有问题,当然只是1对1连接,),我用速率9600,用19200就不行了。 以上供参考!

网友H(2003-01-09):
用GMS也可以

网友I:
建议你用GPRS或CDMA方式通讯,我做过18公里的,都没问题 EMAIL:QIMENG@SINO-DATA.NET

楼主:
传输速率可以达到要求吗?115200

网友J:
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你用的RS485的通讯电缆要好哟

网友K:
有两种方案,1、用485转TCP/IP,然后上Internet,用宽带绝对没问题;2、用微波,我们用过,是以色列的设备,38公里,很稳定,速率2M左右。

网友L:
用485通讯加中继理论上能达到26公里。

网友M(2003-02-14):
地球人都知道----------用光纤!!!!!!!!

网友N(2003-12-23):
天啦.485?那要加多少个中继?没见过.远距离用光纤还是比较省事.

网友O:
速度快则传输距离相应短,加这么多中继,还不如用光纤或无线。

网友P(2014-09-12):
在下一代RS-485总线中,每接一个RS-232/RS-485在中继转换器,RS-485信号都得到了中继增强,所以这种RS-485总线不再受一条RS-485总线最远1200米的限制,而是当接N个转换器时就可以达到1200米的N倍距离,N不受限制。在下一代RS-485总线的概念下,BOSHIKA将原本用于延长RS-485通信距离并且提高负载能力的中继器与RS-232/RS-485转换器进行绑定,同时对RS-485信号的流向进行整理,使得用户在使用时感觉就是一个RS-232与RS-485的转换器。这种思想体现在最新的《一种带中继功能的串口转换器》专利文献中。对于BOSHIKA而言,下一代RS-485总线的变化就是要不受最远距离和节点数的限制,,同时下一代RS-232/RS-485中继转换器还得保持无需供电的特性。

网友Q:
深圳市技卓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无线数传模块、无线数传电台、无线抄表模块厂家,从事无线通信领域多年,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产品包含433M、490、868M、915M等多个频段,接口有TTL、RS232、RS485形式,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公司产品品质优异,价格适中,广泛应用于无线抄表、排队等候系统、石油、电子称重仪等领域。

联系人:谢生

联系电话:0755-83304518-816

QQ:2355455233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一路世外桃源创意园B栋308-310、312

网友P:
理论证明是不可能的。刚刚找到了专文《RS-485通信的节点和距离的理论极限研究》,结论是:RS-485通信距离的理论极限与波特率成反比,波特率越高极限距离越短。当波特率为115200bps时(=12×9600),无误码传输的理论极限距离为31228/12=2602米。只有大约2.6km!

网友R(2015-05-07):
引用 网友P:
理论证明是不可能的。刚刚找到了专文《RS-485通信的...

支持你

网友S:
远距离用光纤还是比较省事.

网友T(2016-03-29):
吐血推荐:232转485  485中继器集线器  18653195832    淘宝店如下232485.taobao.com

网友U(2017-04-13):
长距离稳定传输,当然要用“塑料光纤+石英光纤”全光网络传输了啊。工业现场环境复杂,要用简单易操作的塑料光纤,长距离传输使用石英光纤。

以后带宽升级还不需要重新布线,更换光模块即可。

没有电磁、浪涌及雷击的问题,传输稳定安全。

技术沟通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