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传Pi97

楼主(2003-12-25):
普传Pi97-7.5kw不接电机一运行就显示OC,模块与驱动部分是好的,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也就是模块、驱动和检测的问题,仔细查查

楼主:
维修者您好,检测部分的问题该如何检查? 谢谢!

网友B:
要维修可与我联系

网友B:
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在维修中也遇到过,如果检测部分是好的话,再看看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如果上述两部分都好的话,可能是模块问题啦!有的模块你用指针式万用表量是好的,其实也可能已经损坏!你不防换一个模块试一下!江阴联光05106402449 王工

网友C(2005-08-16):
变频器维修一般最需要的仪器应当是示波器和万用表,且数字表和指针表最好都配备。先测主回路,包括整流、快熔、限流、滤波、逆变以及主回路的吸收保护部分。关键是要检测驱动波形,如果驱动波形没问题,就要考虑模块的带载能力。模块没问题、波形没问题就要考虑驱动部分的带载能力。也就是PWM波形的功率放大回路。如果都没问题,要检测电流检测回路,从HCT开始,一直到主板的连线。搞好变频器的维修,要搞清变频器各部分的负载关系。你的问题应当是模块老化导致带载能力下降或驱动信号功率不够。可电:041184647861、05102798387、075583113429这些普传电话。

网友D:
波形?你看了吗?

网友E(2006-07-10):
我有个小机器,模块卸了后,按启动就报OC,静态量驱动电压很低,只有0.44V,下桥的电压也差不多,刹车管上的电压有5V左右,换了6个4503还是老问题,板子上还有1排光藕,会不会是这排光藕的问题,

网友F:
普传Pi97这么烂的变频你还修,早扔了吧.不过注意要环保哟!中国今天电子垃圾污染,普传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