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的PT100是三根引出线吗?

楼主(2003-12-25):
我前段时间到外面定做了些PT100的温度传感器,我定的是三线制的,可引出线是两根,我和他提出,可对方讲,温度补偿在温控仪补偿,他将的对吗?我经过试用,也能正常的使用,为什么?

网友A(2002-12-31):
距离近行,距离远误差就大了!

网友B:
你最好回炉另造

网友C:
我的设备上有这样的部分,我以前接触的很少,确实不知道,谁能告诉我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D:
仪表工手册上介绍的很清楚。

网友:
你确实可爱啊!

网友E:
第三根线和任意一根并,然后按仪表接。

网友F(2003-12-24):
低价量贩PT100温度变送器                1个7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6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6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6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G:
同意周公!就是利用其中一根并出来了一根,再按照仪表接线进行即可!

网友H:
接第三根线主要是为了减小测量误差。

网友I:
pt100三根线传感器到模块的最长联接距离可为多少米?

网友J:
PT100与温度变送器(温控器)之间的距离可达100m,连接线最好用高温 屏蔽线,线的直径越粗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