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请问:热电阻怎么接线

楼主(2003-12-25):
用的是WPZ-270,它有三根输出线,不知道是如何定义的,如何采集它的信号?

网友A:
查前两天有个接线的帖子。。。。

网友A:
请教:PT100有三根线分别为白、黄、红请问这三种颜色的线分别对应地线、-、+吗? 以下是对关于PT100的回复 周公 删除 -------------------------------------------------------------------------------- 这三根线中,两根接到热电阻的一端,另一根接到热电阻的一端,和仪表的连接可以看仪表的连接端子图。 你需要了解热电阻测温原理。

网友B:
周公说得没错! 现在的PT100的三根线一般只有两种颜色! 如RED和BLUE 如有不明白可浏览我司网站www.sz-hyh.com 网站上的产品详细说明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