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两路AD转换地实现

楼主(2003-12-25):
我们用TI公司的TMS320LF2407型号的DSP做一个测控系统,我们使用软件触发启动AD转换,但是当单独采一路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但是若两路同时采集的话,两路采集出来的数据总是一样的,我们使用的是一路AD转换,使用排序器进行排序,后来改变所使用的排序器,但是采集出来的数据总是和排在后面的通道的数据一样,仍然只能采集一路的数据,这视为什么,是不是时序的问题,应该如何改正!望各位大侠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很可能是软件中对A/D多路开关的控制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