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 + 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3-12-25):
今天调试安川变频器时,碰到个很搞不懂的问题。 用安川616G5变频器,加PG-B2卡,接收编码器反馈信号(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但是,我采用带PG控制时,却无论如何也接收不到编码器的信号。老是显示PG0故障(PG OPEN) 我的接线是这样的。 PG-B2上的电源线接编码器的电源(+12VDC和0V); PG-B2上的A相(端子3),接编码器的A相输出; PG-B2上的B相(端子5),接编码器的B相输出; 真是急人啊,今天对方公司的人都说了,这几天内还调试不好,拆机走人!! 是不是我的接线错了?还是参数设定有错?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还要变频器的2、4、6接在一起到编码器的0V端。 郑州源通 TEL:0371-3553075(6) 徐工

网友:
徐工说的对,2、4、6并在一起就OK了。 Email:Scf78163@Hotmail.com QQ:157587739

楼主:
如果编码器是推拉输出的,还是这样接线吗? 因为我用的编码器,不管是集电极开路、电压输出、还是推拉输出都是没有单独的A-,B-端。这些是不是都要用“0V端”作为A-、B-端呢?

网友A:
2,4,6要短接。 编码器侧0,A-,B-也要连上。

网友B:
集电极开路输出应该1,3,5短接并接到编码器+,2端子接-,4接A,6接B。 如有问题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A:
看到大家这么热心感到好高兴,以后有问题一定上这里来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