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设置密码

楼主(2003-12-25):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FX PLC如何用手持式编程器设置密码,及取消密码。谢谢!

网友A(2011-05-11):
三菱FX PLC如何用手持式编程器设置密码,及取消密码。谢谢

网友B:
编程软件写入里面有登入关键字那边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C:
看手持编程器的手册

网友D:
你好  在你写入到PLC程序的时候,回弹出一个画面,旁边有登陆关键字,你点击一下,输入两遍密码,就好了。

网友E:
很多年没用过手编器了,都搞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  在你写入到PLC程序的时候,回弹出一个画面,旁边有登陆关键字,你点击一下,输入两遍密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