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WINDOWS下实现双网卡冗余?

楼主(2003-12-26):
哪位高手:      我想实现双网卡冗余功能,以保证任一网线掉了也能连在网络上,就是说拔下任一网卡的网线,我还能PING通同网段其他PC.      1.我的PC上有两个网卡A和B;   2.我指定IP地址,   网卡A:   10.86.10.118   255.255.255.0   10.86.10.1      网卡B:   10.86.10.53   255.255.255.0   10.86.10.1      3.实际上,ping其他PC时,我发现只有一个网卡在工作.      4.我在LINUX下用动态绑定IP地址的方法达到双网卡冗余.但用"IP Helper API"中的AddIPAddress函数还是不能达到在LINUX下实现的功能,用IPCONFIG查看,地址还是和原来一样.      如何用VC/VB实现?欢迎探讨?

网友A:
一个工作是对的! 你轮流拔掉一个试试拉! 我是说WINDOWS下面的啊!

楼主:
只有一个工作没关系,问题是IP地址要动态的绑定到工作的网卡上,因为网络不同的通常现象是网线问题,而不是网卡问题,所以如果探测到该路径不通,就必须禁止该网卡,将该网卡的IP地址绑定到另一个网卡上.如果不这样,虽然可以看到另一网卡状态正常,还是PING不通. 在LINUX里,有内核支持这样做,而在WINDOWS2000/XP中,也可以实现手工绑定IP地址,不用重新启动PC就生效,只是通过编程序如何来自动完成手工设置的工作,我在VC6里调用了一些API函数,没有成功.

楼主:
已经解决了,切换时间十秒左右.

网友B(2004-10-27):
怎么解决的,能否在此讲讲

网友C:
B$R SH 我也很想知道你是咋的解决的,说说好吗?

楼主:
1.利用NETSH netsh是Win2000/XP的一个命令行程序,可以用来动态设置IP地址.如: netsh -c interface ip add address "本地连接" 192.168.1.105 255.255.255.0 netsh还可以执行脚本, 进行批处理. 如: netsh exec 1653.sh 这里1653.sh的内容为: int ip set address name = "Local Area Connection 2" source = static addr= 10.86.10.16 mask = 255.255.255.0 set address name = "Local Area Connection 2" gateway = 10.86.10.1 gwmetric = 1 set address name = "Local Area Connection" source = static addr= 10.86.10.53 mask = 255.255.255.0 set address name = "Local Area Connection" gateway = 10.86.10.1 gwmetric = 1 说明: int ip ;int 是interface的缩写 IP地址小于100. 2.动态切换IP地址 2.1实时地检测当前路径是否正常; 2.2当发现网络不正常时尽快地将工作IP绑定到另一个网卡上; 3.在VC/VB中可以用WinExec或ShellExecute来执行.bat批处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