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能否从机向主机发出请求?冲突如何解决?

楼主(2003-12-26):
请教RS485通信! RS485是单主多从型网络, 但我要求上位机(PC机)处于等待状态,从机需要通信时发出请求然后由上位机应答回复, 这样就可能会引起总线冲突,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难道要上位机轮询? modbus是否支持这样的通信方式? 我成功的用过CAN总线,但这里要实现的功能太简单了用CAN好像有点浪费.

网友A:
从站首先检测线路上是否空闲,如果空闲则发送信息。如果没有发生碰撞,则主站会回复,从站收到后结束;如果发生碰撞(同时有别的从站发信号),则2个从站都收不到主站的回复,2个从站接收超时后可以随机延时后再发信号,晚发的从站会检测到先发的从站的信息,就可以等待,等第一个结束后再发信号。 上海正华电子高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黄国雄 项目主管 高级工程师 邮政编码:200063 电话:021-62860969 电子信箱:hgx@e-zhenghua.com 传真:021-62867883 公司网址:www.e-zhenghua.com

网友B:
modbus是否支持这样的通信方式? 支持吗?~

楼主:
谢谢黄工, 您的意思是不是: 如果两个从站同时发出响应的信息,会导致两个站的发送都失败,主站无法收到正确的数据; “晚发的从站会检测到先发的从站的信息”从站如何实现这样的检测功能呢?485芯片不具备这样的仲裁功能吧 初次接触,有些问题可能比较弱智,呵呵,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