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免费s7-200仿真软件

楼主(2003-12-26):
哪位大虾知道哪儿有s7-200的免费仿真软件下载,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E-mail: sdrewzp@163.com

网友A(2003-09-16):
我也想要,但是听说s7-200好象没有的,我见过三菱之类的PLC都是有的。

网友B(2003-12-24):
到这里看看! http://inicia.es/de/canalPLC/S7_200.zip 运行后在跳出的框内输入6596(估计是授权码)! 首先选CPU类型,然后装入程序,最后运行。 CPU下有拨码开关可以模拟输入点! CPU边上的白框内还可双击添加模 软件不是英文的,也不知这个软件怎么用,程序好像是用awl文件,可是我用Step7编辑的是mwp文件 ———————————————————— 不知谁有S7-200的解密软件给我一份!

网友C:
你编好一个程序后,将程序导出为*.awl文件,然后再运行仿真软件

网友D:
请问此软件运行于什么操作系统下?

网友E:
怎么导入awl文件?

网友F(2004-03-18):
这里有 www.ximeda.com

网友C:
我反复琢磨了很长时间,至今这个软是怎么样还没有摸透

网友G:
像是CPU21X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