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楼主(2003-12-26):
s7400中,请问有一段程序:call fc1 a:=m10.0 b:=p#db1.dbx2.0 int 6 b这个指针指在那里? int 6 又代表什么? 谢谢!

网友A:
表示从DB1.DBX2.0开始的6个整型地址,即DB1.DBW2到DB1.DBW12。 上海正华电子高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黄国雄 项目主管 高级工程师 邮政编码:200063 电话:021-62860969 电子信箱:hgx@e-zhenghua.com 传真:021-62867883 公司网址:www.e-zhenghua.com

楼主:
谢谢黄老师。 接上次问题再请问: 在FC1中 l p##b lar1 l w[ar1,p#2.0] t mw10 结果应是什么,为什么?谢谢!

网友B(2009-06-02):
您好,我在S7400方面有点问题,请帮我,我不慎感谢,其中某个分站的CP443-5的EXIF红色,BUSF红闪,CPU的EXTF红色,BUS1F红色PS的BATT1F红色,其余正常,这些故障分别指的什么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C:
建议用系统诊断功能检查一下,可以找出故障原因。

网友B:
系统诊断功能,,噢,朋友,你能否将这方面的资料给我,我就是想要正方面的讯息,我只懂皮毛,想深一点,麻烦朋友帮忙,我的邮箱:3045277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