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选选传感器

楼主(2003-12-26):
我有一系统:一个自重2吨的罐,容量1.5吨,有效装液高度1.5米左右,有效装液截面直径1.5米左右,侧面有夹层通蒸汽加热(管道硬连接),上面有加纯水管道(管道硬连接),原先是用称重计进行称量。如不通蒸汽,称量较准。但一通蒸汽,称量便会发生较大误差。(我想是蒸汽压力的堵住与释放加在罐体的作用,同时也有冷凝水的蓄集与泄放的作用),想过各种办法用PLC计算进行补偿,皆为时准时不准,无法控制。但蒸汽必须在加液过程中开启,又不能在全部加完液后再开蒸汽加热。现我已是黔驴技穷,想用压力计或流量计来解决问题,但设计精度为0.1%(或1.5吨误差3公斤左右),压力计的精度一般不高,并受温度偏移较大,同时高度还要乘以一个那么大的截面积,精度又要进一步变差;流量计的精度也不高,并且我知道的一些都不能将累积流量作为信号输出,只能输出流速,而加水的流速我又不能保证稳定且恒速。怎么办呢?您能帮我动动脑筋,选选别的传感器吗?先谢了!

网友A:
该系统测控较难,目前没有适用的传感器,只能在测量方式上想办法。

网友B:
目的是称重?

网友C:
用1151差压变送器检测液位,有效装液截面直径已知,通过相关计算就可以得到重量。

楼主:
是称重或计算容量。 1151差压变送器精度高吗?受温度影响大吗?计算之后的误差能达到1%吗?

网友D:
我们公司有一种三参数仪,好象最近又升级成4参数了,精度比0.1%高得多,据销售上讲,有用户单位使用其对成品油进行计量结算。现在我需要了解罐顶的最高压力、以及罐顶的最高温度会不会>100℃,才能知道该产品是否适合您的应用——该产品可以通过检测液位、温度、密度等方式,精确测量出液态物质的质量、容量等。 今天机器上装的一些软件坏了,或者是病毒,文件名全变了,不然我会把资料发给你,

楼主:
松子111:谢谢你的关心。圣诞快乐! 罐内压力不大,有呼吸器。液体的温度有时最高要加热到95℃,我想罐顶的温度应该会大于100℃。我的email:lxw1234567@163.com。

网友E:
请采用两个压力传感器分别测量容器底部液体压力和上部气态压力,用电路组成压差测量系统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