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0+直流驱动器故障

楼主(2003-12-26):
为什么590+通电时D5、D6端就会出现一个230V的电压呢?而且此电压并不能使一个继电器吸合。

网友A:
估计590+的内部启动继电器已烧坏!

楼主:
梁工:你能告诉我内部启动继电器的代号吗?

网友B:
通过此电压接通一个接触器,将电源电压送进直流驱动器。

帆!

网友:
1hb:送进直流驱动器的电压(D7、D8)端已经有电压220V,那该如何处理?

网友C:
型号记不得了,就连这D7、D8脚,你买个220V线圈触点电流1A的即可,另外补充一下,不用这个继电器也能正常开机的,直接在送电源时让380V进590就可以了

帆!

网友D(2009-01-31):
D7D8为控制电源,D5D6本来就是输出220V,是控制接触器的,给驱动器供380V主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