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的距离能达多少??

楼主(2003-12-26):
请教:我用一台PC机控制现场的PLC,但距离将近1000M,请问能用RS485进行吗,谢谢。

网友A(2002-07-22):
隔离485,没问题!

网友B(2002-08-22):
连接的电缆要质量过关

网友C:
可以的,如果线路太差,加个中继好了!

网友D(2003-01-16):
rvvp 2*1.0没问题

网友E:
可以的,用两个RS232转RS485的模块,我有一个客户就是这样应用的,他用的是OMRON的PLC

网友F:
2*1.0 的屏蔽电缆线,一定要双绞线哦!亦可以采用无限传输模块加天线传5公里都没问题。

网友G:
肯定可以,PC可以采用IPC,直接支持RS-485,无需中继

网友H:
最好隔离485,没问题!

网友I(2003-02-17):
我亲自作过实验,这个跟485驱动新片有关,但一般的产品可以达到1350米,所以你这个问题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应该限定一个条件:波特率

网友K:
我上次的工程完成后情况是:长度1210m 9600 的波特率 还带了43个负载,通讯能够完成。观察信号很正常。线是 rvvp 2*1.0

楼主:
不可以直接用工控机上自带的RS-485,你可以用示波器去看一下,在这样的距离上,信号品质一塌糊涂!!而且没有隔离,编程的时候还要考虑数据流向的问题.....建议你用两个隔离的RS-485到RS-232的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L(2003-05-01):
肯定没有问题,只要你注意屏蔽和波特率的设置

网友M:
没问题,我上次工程曾经用过一款北京瑞赛特公司的485接口设备,1300M,9600BPS,还接了十三个节点呢。你试试看吧。WWW。RS232。NET。CN

网友N(2003-12-23):
RS485一般都可达到1200M,最好用屏蔽双绞线!无需中继!

网友O:
我要传输1500M,还要接50个节点,但环境较好,非工业环境,应该没有问题吧? 打算在计算机上接波士的232/485转换器,但客户要求用RJ45的水晶头,和网线做传输介质.

网友P(2004-03-21):
你可用无线模块啊,我们是做无线的。无线模块环境好的条件下几十公里都可传,根据功率的大小不同,我们无线模块从几百米到几十公里都能传。 QQ:81754618

网友Q(2005-06-21):
如果使用五类屏蔽双绞线,一般通讯距离为1200米(9600bps)。我们公司的应用中使用的是屏蔽通讯广播电缆,通讯距离是3600米(28800bps),32台设备,而且不加任何中继器。怎么样?比较牛吧!

网友R(2007-11-16):
485控制很牛啊

网友S:
路过。不是太清楚,但看书上,485好像在500M之内。

网友T:
RS485专用电缆一般是指特性阻抗为120Ω(12Mbps的PROFIBUS-DP通信为150Ω)的双绞屏蔽系列电缆,包括铠装型、耐高温型、防水型等派生品种。
    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