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急!!急!!!

楼主(2003-12-26):
我单位为纺织厂,所使用的是台达通用变频器,现有一情况请教如下:当变频器在低频(20HZ以下)带载运行(二台电动机)会出现OC过流,无法启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处理呢?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A:
请再详细点。如果功率不匹配会这样的,转矩提升参数也有影响,电机短路...等原因都会导致过流。

楼主:
出现OC后,我把加速时间加长,正常运行了一天,由于需要换批号不得不停机,12小时后开启又出现OC后无法启动。变频器的功率为18.5KW.

网友A:
看来变频器改修了,你说的是不是整经机?

网友B:
变频器在长时间低频下运行参数设置要对。不然就会过流

网友C:
启动力矩(最低输出电压)是否调太大?

网友D:
有几个办法,一、继续加大启动时间,这个方法治标,二、如果是风机水泵类负载,请将转矩提升减小,如果是普通机械,转矩提升调整几次看一看,三、如果变频器使用时间长了,请把变频器做一下维保,如果还是不行考虑一下维修(把启动时候的参数记录一下,比如电流大小)

网友E:
你是启动时报的呢?还是运行中将频率调到20HZ才报的呢? 如果是前者,你可以调大转矩提升,加速时间不能过短,也不能过长 如果是后者的话,你的减速时间可调小的,转矩提升也适当调大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的电机保护系数是否合适

楼主:
那前辈能说一下启动时候的比较重要的参数,并且是如何计算的,是否只按出厂设定值即可?

网友F:
载波频率出厂设定是15khz,把它调低到9khz,还会跳的话再,降到6khz即可,但是对电机的损害较大,噪声也会加大,是电流感应器的材质有问题,(有一批全是跳oc,HALL零飘太大,温度系数差)机种条码给我,帮你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