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1PG+MR-J2S问题

楼主(2003-12-26):
请教:如何用FX2N-1PG控制三菱MR-J2S驱动器?

楼主:
是不是 1PG CN1A FP ---------- PP RP ---------- NP COM ---------- SG 然后CN1B SON、EMG、LSP、LSN 与 SG短接?

楼主:
伺服电机的三根线是不是 红--U 白--V 黑---W ??

楼主:
做位置控制,MRJ2S伺服接收脉冲的频率是不是一定要500KHz?

网友A:
MRJ2S伺服接收脉冲的频率,line-driver不能超过500kHz,open collector不能超过2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