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传感器怎么办?

楼主(2003-12-26):
变频器在启动时对同一系统中的传感器产生干扰,传感器读数下降,怎么办?

网友A:
(1) 容易受电磁干扰的设备应远离变频器。 (2) 容易受影响的电子设备的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和它的输入、输出线。 (3) 避免信号线和动力线平行布线及成束布线。 (4) 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端设置线性滤波器和在输入端设置无线电噪声滤波器,可以有效抑制电线的辐射噪声。 (5) 动力线和信号线使用屏蔽电缆能抑制静电噪声或分别套上金属钢管抑制噪声效果良好。 (6) 外围设备布线若于变频器布线构成闭环时,与变频器的接地共地将产生电磁干扰,所以变频器应设计独立的接地系统,以减少相互间的噪声干扰。 (7)滤波器可以抑制交流电源线上输入的瞬变干扰及信号线上感应的各种干扰,常用的滤波器有电容、电阻及压敏电阻。对于变频器电路传播噪声,因外围设备的电源与变频器的电源是同一系统时,变频器产生的噪声是与电源线逆流的噪声,若为同一系统时其它设备受噪声的干扰可能发生误动作,故应在变频器的动力线设置无线电噪声滤波器,或线性噪声滤波器。

楼主:
谢谢!我的系统中变频器和传感器在一个控制柜中,没有办法分开,布线时已经注意把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开,变频器放在最下面,传感器在最上面,信号线用的屏蔽线。 未启动变频器时,传感器的信号很平稳,但是一启动变频器,传感器的信号出现小的锯齿波,这个通过软件处理了一下,但是信号在变频器启动后,整体上降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通过加滤波器能解决不?

网友B:
变频器对传感器的干扰(EMI),可以分为辐射干扰和传导干扰,一般来讲,对于同一供电回路的传感器,受传导干扰的成分多一些,另外,传感器与变频器的空间距离越小,辐射干扰的量就会越大,通过在变频器前加装滤波器,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如果不想花钱(滤波器电抗器等),首先,单独的接地系统是很重要,另外,适当降低变频器的载频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同时电机的噪声和发热会上升!

楼主:
怎么能单独地接地呢?

网友B:
就单纯的两个设备,接地方式分为串连接地、并联接地以及单独就近接地,如果你的供电采用三相五线制(有专门的地线),可以将PLC和变频器单独就近接地,如果是三相四线制,最好为变频器设置一个单独的地桩!是在不行,最起码也要采用并联接地,即将变频器和PLC的地线末端连接与统一接地点(或接零点),千万不要采用串连接地!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端加磁环试试!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
是三项四线制,没法设单独的地桩,我试试将变频器和PLC的地线统一接地。 是Vacon变频器

网友D:
加磁环,调载波,独立接地,用隔离电源,如果还不好,可能你传感器质量不好

网友A:
加磁环,调载波,独立接地,用隔离电源,加输出电抗器,还不行的话就要对传感器做文章,采用隔离电源,根据传感器原理加抗干扰

网友E:
专家系统我毕业设计的时候做过 要建立一个专家数据库 我想请教王先生 您的智能PID系统对P I D三个参数的调节度是多大 比如P 百分之40 I 百分之45 D百分之30 等 还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谢谢

网友F:
高手很多的

网友G:
信号线和动力线要垂直成90度布线,动力线和信号线使用屏蔽电缆能抑干扰或分别套上金属钢管抑制干扰效果较好。 把接地线与零线区分开接效果好些。

网友H:
控制电源加装隔离变压器试一试.应该可以解决的我以前遇到类似问题当时受干扰的是接近开关.

网友I:
可以加穿心电容,能有效防止辐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