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的传感器

楼主(2003-12-26):
我想找一种低功耗的传感器,用2-3V DC驱动 ,精度为0.001mm。请教各位大哥看到过什么好的传感器型号,告诉小弟,好吗?   我的E-Mail:xue-feng1@163.com   感激不尽

网友A:
什么传感器?位移吗? 要什么样的输出?

楼主:
是的,我想找的就是 位移 传感器,但是从低功耗的角度考虑,是用电感式的还是用圆光栅,因为精度和体积的限制,所以选的时候非常困难。 如果各位有什么好的的建议,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B:
求低功耗还是用霍尔型的吧

网友A:
没错! 霍尔一般的电流消耗不会超过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