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CLIENT如何访问冗余SERVER?

楼主(2003-12-26):
我花了一周熟悉OPC这个东西,并用VB写了一小段CLIENT程序,已经实现与本机OPCSERVER通讯,但是所用的项目是两台冗余SERVER,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谁可以帮帮我?如果有人提供简单的源代码,希望用VB,我不太熟悉VC,DELPHI等。 另外,DCOM配置的资料有人可以告诉我吗,一并感谢。 email:flying_bird1@sina.com

网友A:
一个OPC Client 连接两个OPC Server 名称: 其中一个为热备,当切换时OPC client 关闭并重新加载点. 注: 作热备.OPC 没有 tcp好用.

楼主:
谢谢版主,现在我在本机连另一台SERVER时,好象是可以连接的,只是更改一下NODE。但是此时ADDGROUP和ADDITEM却都是显示连接本机SERVER的数据,请问是怎么回事? 还有,版主可以提供OPC取得REMOTESERVER数据的方法吗?我不了解DCOM相关的东西。 谢谢。

楼主:
另外,TCP是什么?不太了解。

网友A:
说明你的Server 配置不成功. 用DCOMCNFG设定本地的server 为在远程机器上运行. 并删除本地的server 文件. 关于DCOMCNFG请参照OPC论坛中的DCOM配置文章节. 或在=====【论坛搜索】=====中输入DCOM配置. 热备:我的理解是一条通讯线出故障,切换到另一条上。 如果是两机用OPC通讯. OPC Client 必须关闭原有链接.重新打开并加载所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