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与频率的关系

楼主(2003-12-26):
配置:三菱FX1N、松下伺服控制器及松下伺服电机。 目标:实现高速匀速间隙往返运行控制,速度可无级调速。 调速方法:改变PLC输出的脉冲的频率值。 结果:成功,并已投入使用。 理解:脉冲控制其行程,频率控制其速度。 问题:当脉冲值减少,频率不变时,行程缩短,速度加快....? 各位高手: 虽然我已成功的实现其控制,但是其脉冲数与频率值的关系是什么我至今仍是一头雾水,松下伺服控制器的说明书翻译得让我越看越晕,还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谢谢!

网友A:
找一本松下伺服的英文说明书看一下,是不是更能够清楚呢?好多说明书都是纯学外语的人翻译的,当然一头雾水啦。

网友:
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学习一下吗?谢谢!电邮;xili13676067870@sohu.com

楼主:
to眭: 我公司的网络管理员已将附件功能锁住,我发不了附件。很抱歉,我发不了。 我用的是三菱FX1N-48MT晶体管输出PLC,用其Y0作脉冲输出,Y1作方向选择。用PLSR指令输出脉冲。

网友B:
你是指对于伺服电机需要设定发多少个脉冲转一圈的部分(即电子齿轮)看不懂吗?

网友C:
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学习一下吗?谢谢!电邮;hfjyxl8616029@yahoo.com.cn

楼主:
to zst1167: 我的意思是:脉冲控制其行程,频率控制其速度。两者是独立的,不然两者是什么关系? 另:请教OMRON PLC如何加密?我曾记过但又给忘了!! 谢谢!!

网友:
在程序写FCN(49)指令.

网友D(2004-10-15):
脉冲数是指发的脉冲的个数,频率是指发这个脉冲的快慢

网友E:
n=60f/N N为电机每转脉冲数

网友F:
推荐另外一种实现你所要功能的方案,请参考! 使用台达的PLC和台达的伺服 电机的往返直接通过PLC的I/O控制切换,行程的大小通过PLC485通讯直接写脉冲数到伺服的位置寄存器即可。速度的无级调速可以通过外接调节旋钮。台达可以支持速度/位置的混合模式的

网友G:
看看这几个参数就可以搞定:P46、P4B、P4A、P42。 QQ:37088442

网友H:
老兄,我也在做对三菱伺服的控制,我选择的输出式2,3脚,对2脚发高压脉冲想得到正传,对3脚翻转,不知道行不行,我还没做实验, 你把你做得给我稍微讲一下好吗?那个说明书我也不爽,上面的硬件连线我觉得看着都矛盾

网友I:
也难怪!日系电机中松下的手册是偏得最简单的,建义你可去看看安川或三菱等手册。

网友J:
火花机(直流伺服) 单轴数控 如何配装手持脉冲啊 如果能状 如何选购啊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赐教

网友E:
三菱伺服,PP接脉冲,NP接方向。SG接地。同时对21 号参数设置

网友K:
松下伺服驱动器调整电子齿轮比参数为pr46,pr4A,pr4B即可,将每转所需脉冲数减少,可以实现减少移动距离,提高速度的目的。

网友L:
我的理解:脉冲和频率关系 。发一个脉冲,就进一个最小设定单位(分辨率或脉冲当量),行程=最小设定单位*脉冲数,脉冲数减少,行程减小,而如果脉冲宽度增加,并且发出的脉冲变快,则频率照样变大,速度也就越快了。

网友M(2008-05-12):
我自己的伺服一个一个脉冲给驱动器,好象电机没有动,但继续给电机就一下子动了很多(肉眼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呀.排除刚性不好的可能

网友N:
通过改变电子齿轮来改变一个脉冲的运动距离(脉冲当量),可以定义单位距离所需要的脉冲数,通过脉冲频率来控制速度。

网友O:
我自己的伺服一个一个脉冲给驱动器,好象电机没有动,但继续给电机就一下子动了很多(肉眼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呀.排除刚性不好的可能

您自己把最大的可能直接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