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维修

楼主(2003-12-26):
我公司有一台200KW的进口直流电机,在空载运行时有间断的响声,速度和电流都波动比较大。但是手动盘车并没有声音,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你好 请说明你的位置。方便的话发来维修。 公司在福建。

网友A:
检查换向器及碳刷,此外可能是轴承问题.

网友B:
传动设备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检查测速电机。

网友D:
确认响声位置。轴承?换向器?绕组内部? 编码器检查,故障?同轴度?

楼主:
检查测速电机或脉冲发生器

网友E(2008-07-22):
轴承问题,遇到过,清洗轴承,或更换轴承!

网友F:
应该机械,轴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