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液滴的测量

楼主(2003-12-26):
请教高手,像类似医院打点滴的液滴可以测量吗?如果可以,那使用什么方法测量?原理是什么? 测量动态液滴的工具或者仪器是什么?

楼主:
周先生,不是太那么明白,可以解释具体点吗?

网友A:
红外发射、接收管分别安置在液滴经路两边,有液滴经过时光线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