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国CT公司MENTOR2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3-12-26):
我公司有一台场桥,直流发电机(17KW)的调速系统是采用英国CT公司的MENTOR2直流调速器,具体型号是M25R,近段时间接在其前面的35A熔断器经常熔断,检查发电机的励磁线圈未发现有问题,请各位给诊断诊断,万分感谢!

网友A:
仔细检查直流电机,如果没问题的话 再查下MENTOR II直流调速器, 公司电话:0595-2728909

网友B:
英国CT公司中国驱动中心 上海市桂平路470号12号楼2楼 服务热线:8621-54260668|传真:+8621-54260669

网友A:
断开线路用摇表检查线路及电机的耐压!

网友C:
是电流震荡引起,建议作自整定。

网友D(2006-07-21):
为什么判断是电流振荡?这个自整定怎么做?

网友E:
将电机的励磁线圈短接,然后上电,#5.09=1,然后短接31和40端子,即可,#5.09将从新变为0,检查#5.12,#5.13,#5.14,#5.15的值,与默认不同,可多做几次,比较上述个值,相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E:
为什么17KW的电机用25A的驱动器,电机电流多少

网友F:
我是新手:请问谁有(英国CT公司MENTOR2)直流调速器的使用说明书,请给我发份。谢谢。邮箱12588007@163.com

网友G(2007-10-15):
向大家学习了,我现在在广东佛山分公司,我的联系电话是15916586056,Q是31740304,邮箱是zhougui8012@163.com

网友H:
楼上的每个帖子贴个通知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