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如何转换为Lonworks协议

楼主(2003-12-26):
求助各位,如何将RS232接口协议转换为Lonworks协议,需要其他编程工具吗?

网友A:
可自己开发(NodeBuilder);也可购买RS232/485/LON的协议转换器产品。

网友B:
那就公司有啊?~

网友C:
自己或者买一个rs232<-->lon的硬件产品。 协议部分就靠你自己来处理了。 大致的思路应该是lon部分定义网络变量来接收和发送数据。

楼主:
to:luly 贵公司是什么产品?哪有产品介绍啊?

楼主:
to:xiaoli 能否更详细介绍如何处理,谢谢指点!

网友D:
到 ulink.com.cn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