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TD200通讯

楼主(2003-12-27):
请教高手大哥,S7-200PLC与TD200通讯是编程还是先设定TD200?

网友A(2003-07-26):
下三难的问题!

网友B:
td200的设置是用step7-microwin把设置装到plc里的,td200没有单独的组态设置的软件,先编程还是先设定都无放,不过软件中的向导程序好象有问题,按照他告诉你的地址做不行,可能是我的软件版本低,在datablock中的才是真确的,欢迎交流.

楼主:
不懂蔡问吗?请教

楼主:
非常感谢,想和您交个朋友可以吗?怎样与您联系。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跟着软件的向导一步步设置,但是TD200上并没有显示我设定的信息!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D:
在STEP的程序应该有个相当于TD200初始化的一段程序的!

网友E:
在s7-200的程序中,应对数据块中对应的使能位进行置位,否则不能显示相应的数据。

网友E(2003-12-27):
idonotknow你好 请问TD200在step7-microwin中组态时,他的八个功能键可以象OP等的功能键一样重复使用还是只能组态一次,近来老板为了省钱决定用TD200来代替OP,我没有用过TD200,不知道他的具体的组态方法 ,手头有没有什么关于TD200的资料 在网上看到的也是一些介绍性的,还望不吝赐教。静候回音!谢谢!

网友F(2004-03-10):
不行吧,8个功能键只能置位,想恢复状态只能段电从新开始

网友G:
组合起来用不就行了

网友H:
各位高手:我在step7-microwin3.2中已经将跟向导做完了,在s7-200中也启动了相应的启动地址,在给PLC下载程序时也选上了数据块 ,在TD200的设置中也定义了正确的V地址,但是依旧提示没有数据块,请各位赐教!

网友F(2004-08-29):
在主程序里应该有首次扫描初始话TD200的语句才可以

网友I:
其实不用断电就可以的,在按下功能键的同时在程序中把相应的存储位例如m0.0复位就可以了。组态的数据是下到plc里面的,只要你置为了消息的使能位就一定可以显示的。我用v3.2中向导组态td200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2004-11-26):
HWZ,你牛什么?

网友J(2005-10-10):
信息的文字变 量怎么定义啊

网友K:
那td200的F1,F2,F3,F4,ENTER,ESC,▲等键的地址印该怎么编写呀?

网友L(2006-02-24):
nxplmjy的问题我也正在研究,不知你解决了吗?能否告之小弟

网友M:
在4.0SP3版本里可以对每个按键进行组态
在这个版本里TD200功能非常强大,相当于一个小的CMP了

网友N:
找我啦,我最懂这个啦,

网友L:
还是不会,能否给个例子

网友O:
进入S7-200编程软件后,选择tools工具下的TD200 wizard进入TD200向导,系统默认TD200C Version1.0 根据你的TD200版本,选择相应的版本,进入下一步NEXT即可.

网友P(2006-11-07):
有谁知道ESC的对应字节位吗或者其他对应的什么东东?估计应该是有的,不然按此键应该没有反应。其它键在数据块中倒是很爽快的告诉大家的。

网友Q:
我用Eview TP200就很好用,还便宜

网友R(2006-12-15):
我遇到和“nxplmjy”说的一样的问题:
    各位高手:我在step7-microwin V4.0中已经将跟向导做完了,在s7-200中也启动了相应的启动地址,在给PLC下载程序时也选上了数据块,在TD200(1.2版本)的设置中也定义了正确的V地址,但是依旧提示没有数据块,请各位赐教!

网友R:
打电话问西门子,和手册说的一样,没有实质帮助。

网友R:
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决,我会单独发个帖子进行说明。

网友S:
别什么东西都是老外的好 国产的很多文本比西门子的好多了。
需要的话 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380311035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R:
请参阅: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7018

网友T(2007-03-29):
大家好!我初次使用TD200就遇到了这样问题,没有参数块,也不能显示中文,还望高工们在这里详细说说解决方法吧

网友T: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大家:TD200 V3.0板本的组态向导中设置功能键时,怎样指定某个位,它只有符号名和位状态转换方式选择啊,

网友U:
我正想要使用TD200和S7-200 ,关注一下。

网友V:
TD200已经停产了,TD200只能显示2X10个汉字
库存只是为了维修调换用的,
用TD400吧,价格反而便宜,4X12个汉字.

网友W:
用step7-microwin吧,使用资料坛里有。

网友X:
 TD200不用设定,在PLC中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V:
sh5678说得对

网友T:
大家好,我上面的问题已解决了,首先是S7P200不能和TD200不能通讯的问题:若在TD200向导设置中已分配了V储存器的始地址,那么在显示器菜单中改变显示器地址和向导中分配地址相同就可以了.在4.0的板本中,功能键的位地址不需设置,写了符号名后,在程序中可自动分配V储存器中的要一个位.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Y(2008-06-03):
鄙视HWZ!你生来就是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