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故障,求教

楼主(2003-12-27):
各位师傅前辈大家好,我们厂一细纱机正常运行不久(大约50小时)S7-200 CPU224出现了故障,PLC上的状态指示灯和输入指示灯开始闪烁,系统不能应用。我检查了一下,初步判断没有短路、没有接地。系统中3个接近开关,3个霍尔传感器以及3个24V指示灯都是使用PLC 的电源。请问各位大侠,能不能根据这些信息判断一下是什么故障??请见教~!谢谢~!

楼主:
用3c了,还是没人理我??

网友A:
成套水平太差,越做越差。

楼主:
呵呵,没人回答??

网友B:
你说得不清楚!! 请把CPU上的指示灯状态和故障现象说清楚,初步看应该是自检过不了.最好用电脑看一下故障信息

楼主:
就是run指示灯和stop指示灯闪亮一下,隔5--10s再闪烁一次,输入指示灯也是如此

网友B:
CPU上的SF灯亮吗??最好是用电脑读出故障代码,这样一查书就知道了.

网友C:
你最好是用外部输入点,我刚开始编程时用了好几个定时器,从表面看程序是没有问题,但是有扫描周期,所以你不能把应该在前面的程序挪到后面去,还有你最好先不要带动机器,先模拟一下不可以吗?而且你说的也不是很明显,最好给我发一份流程过来和程序过来,我们这面全是S200的高手,我的邮箱是:weixi_xi@eyou.com

楼主:
CPU上的SF灯按同样的周期闪烁。因为是购买的成套设备,设有密码,无法用电脑查看;肯定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已经正常运行过一段时间了。

网友D:
会不会是PLC本身的电源容量不够了,你的负载过大。可以考虑用外接电源给负载供电。

网友E:
我觉得也是程序问题,因为只运行了大约两天的时间,要不找一下生产厂家。如果是负载的话,那第一次也不可能运行了,你说呢? 再者你好好地在检查一下线路,说不定以前你没查出来,最好看一看连接头、压线头的地方。 或就是产品本身的稳定差。

楼主:
我找厂家认为可能是直流模块出了问题,因为没有差到线路故障,只能是很偶然的元器件的毛病,真的可能是由于接地或是短路造成的,更换了一个plc现在已经恢复生产。西门子的东东很容易出毛病的吗??这里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希望能和大家进一步交流。最后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