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向SIEMENS高手请教

楼主(2003-12-27):
我们公司用S7-416控制冷库的相关设备,而我只是略懂点PLC,因该项目为老外所作,现在PLC出了问题,只有在此求助大家了。故障现象如下:因发生断电(我觉的西门子的PLC就怕停电,一停电就出故障),来电重新启动后,发现一个冷风机冲霜失控。该房间有两个风机,设置定时冲霜,每天14点冲霜,冲30分钟。内部为时间模块T34 S_PULSE控制这两个风机,两个风机并联接到T34上,而另一个风机正常冲霜,这个风机一打到自动档上就带电冲霜,且冲个不停,它的输出指示灯也老是亮着。到底是哪出故障了?请知道者HELP ME。

网友A:
你可以用监控来看一下,如果软件运行正常,那可能就是输出点坏掉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再另外找一个输出点来带这个风机,试一下吧。

楼主:
请问ZHANG,如何测量输出点是否坏掉,如何更换。

网友A:
在你的程序中监控啊,如果程序没有输出,而输出点却有,那就是输出点坏了啊。在检查时最好能把负载去掉。 换输出点,你就在程序中把输出点的地址改一下就可以了,当然了,这是在你的系统上还有备用的输出点的时候才能做到,如果再不行,你就把这两个风机的输出接到一个点上不是也可以的吗!

楼主:
to zhang: 我查了一下,发现此模块上有不少没用的点,不过我的微机没法改,不能直接UPLOAD,因所有的程序都固化在EEPROM。你有西门子的工程机没有,如果有,能否帮助,收费可以。我是山东的,你在哪工作。

网友B:
400可以在plc中修改存储卡程序,不必用西门子的编程器烧。看看step7的帮助就知道了。

网友A:
to 红红好姑娘: 我在北京工作,你如果有西门子的STEP7的软件就应该是可以的,只要程序没有加密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有一个简单的办法,你可以把二个输出先接到一个点上来,你不是还有一个是好使的吗?再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加我的QQ:33946910,也可以打电话到我公司来,我们探讨一下。北京创生力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张洪宇,电话:010-61749795

网友C:
可以使用监控功能,察看输出点状态,或者更换同类模块,看换上区的是否正常,办法很多。 QRX_0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