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输出

楼主(2003-12-27):
变频器无输出,何故之有?

网友A:
我喜欢你的笔名,可以肆无忌惮的讲,我要高价收买此笔名 顺便回答你的问题 1,没上电 2,没联线 3,你不让他输出 4,变频器模型 5,垃圾变频器 6,。。。 7。。。。。。 8。。。。。。。

网友B:
快熔是否断了!

网友A:
书归正传, 模块损坏也有这种现象

楼主:
各位老鸟,已确定楼上各故障均排除。 补充两点: 1、VFD运行,但无输出。 2、最后解决办法是:DOWN掉原来PLC程序,再LOAD回原程序,居然OK!(菜鸟者,是因为菜得有前途!呵呵,掌声鼓励一下) 本人认为故障存在两处:电机热敏或存在NODE(S)老化现象 各位大虾请继续

网友A:
我是“青鸟”,非老鸟: 哈哈哈!属于你不让它输出那一类!

网友C:
请教:三菱FR-A500变频器无给定自行运转,刚给定一点反而停机.何故?设置正常,一开始都正常运转,我在增加了FR903和FR905的设定值后反而出现这现象.可能我按了复位键,报警是PS,断电后送电不加给定就运转.哪位高手帮忙解决,这里先谢了!! 殷雄:yinxiong88@hotmail.com 13819407304

网友B:
参数恢复出厂值再试!

网友C:
参数复原后还是这样,PU板可控制输出频率,外部无法调节,通电就转.

网友B:
可能主板故障,寄过来看是否能修,否则要换板!(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8281886)

网友D:
主板故障

网友C:
变频器面板可以调节输出,就是外部不能控制,通电后一启动就转,一加给定反而停止.也无故障报警.

网友E:
我有一台丹佛斯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现出现以下问题,变频器无法输出,开机后,频率能升到50HZ,但从输出端量得电压为零,(外部模拟输入曾窜入220V电压,但改动后正常运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请各位老师帮一下忙?

网友B:
主板坏!型号?

网友F(2008-08-02):
我这有台得力斯纺织机专用变频器不带负载时输出正常,但是一接上电机就没输出了,请教下各位是咋回事?谢谢!

网友G:
17楼的  不带负载时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如果不平衡,重点检查驱动电路,如果平衡接上电机还没输出 要么有元件虚焊,要么模块性能不良,建议先把模块脱开看启动正常不

网友H(2009-04-20):
各位,这是主板与驱动的接口电路坏。

网友H:
我这有世界各国变频器说明书,详细联系请点中文网址:http://江西变频器.CN               江西变频器.中国

网友H:
修过施耐德28,38及三菱A500都是接口电路坏。14楼16楼的回复。得力斯我也修过,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