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厂的变频电机质量好?

楼主(2003-12-27):
鄙人正在考虑购买380V的低压变频电机355KW。现在哪个厂都说自己可以生产变频电机。可是,他们给我感觉象是假冒的变频电机,冲其量只不过是加了一台散热风机,并没有考虑到铁心的饱和程度等。 哪位能推荐一下真正的变频电机生产厂?

网友A:
ABB撒!!上海的ABB做电机!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变频电机?怕低频运行电机发热、出力不够?或是别的原因。 若是一般用途,选一好一点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C:
虽然通用变频器控制系统可选用通用异步电动机作为执行电动机,但通用异步电动机是为了在工频电源下能够获得最佳特性而设计的,当用通用变频器作为其电源拖动时,输出的频率变化范围较宽,在电流波形中含有多种高次谐波,异步电动机与变频器的逆变器不能很好匹配,它给通用异步电动机的应用带来不少问题,系统设计不能进入最佳状态。在使用变频器进行驱动时有时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特性。为了适应变频器驱动系统的需要,许多厂商生产了不同类型的变频器专用电动机,如低噪音、低振动电动机、在低速区可以提高连续容许转矩的恒转矩电动机、高速运转用电动机、矢量控制用电动机等。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满足速度控制的需要,厂商还可根据用户要求在上述电动机上安装作为速度传感器的编码器或光码盘,以达到利用通用变频器对速度进行闭环控制的目的。 由于变频器专用电动机是专门为了满足某一类通用变频器驱动需要而设计的,而通用变频器各种内部参数也都是根据专用电动机的特性而设定的,其控制性能要高于普通的异步电动机。图1-9和图1-10分别给出了通用变频器驱动时的普通异步电动机和变频器专用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变频器专用电动机具有更好的转矩特性。 此外,由于变频器专用电动机在设计上通常都还考虑了低速运转时的散热问题和高速运转时的动态平衡和轴承的承受能力等问题,当使用标准电动机难以得到所需的性能时,可以考虑选用变频器专用电动机,高性能要求的变频控制系统均采用变频器专用异步电动机。但是,由于变频器专用电动机需要和指定的变频器系列进行配合才能得到理想特性,在选用时应该加以注意。 专用异步电动机从外形结构、安装要求等方面来说,与通用标准异步电动机一样,但两者设计有些差别。通用标准异步电动机转子大多采用深槽、双笼槽或特殊槽等形式,以便得到高起动电阻和高漏电抗,提高起动转矩,减少起动电流。而专用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变压起动,不需采用高电阻方法起动,因此,专用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电阻、槽形是从系统电源频率大小和变化范围来考虑设计的。通常异步电动机规定的额定频率是指正常运行的频率,一般只允许运行频率在额定频率附近的较小范围内变化。变频器专用异步电动机的运行频率变化范围很大,规定了基值频率,允许运行频率在基值频率基础上作较大范围的变化,以适应变频控制的要求,通常,取专用异步电动机的基值频率作为它的额定频率,它的长期运行极限按图1-4a所示机械特性额定负载线确定。这样,专用异步电动机能适应变频调速控制系统的机械负载要求,专用异步电动机与逆变器也能达到优化匹配的要求。专用异步电动机极数选择要比通用异步电动机的灵活些,通常相同情况下专用异步电动机极数要比通用异步电动机极数为多。通用变频器用于普通异步电动机存在高次谐波电流、电压分量,谐波损耗较大 ,使电动机损耗增加,温升增高,输出功率下降。专用异步电动机铁心的磁通饱和程度低,铁心齿槽多,绕组漏抗低,绕组导线尺寸按不产生集肤效应为原则选择,绕组和铁心的设计兼顾了稳态和动态两者的要求,从而大大减少了谐波损耗,效率大幅度提高。为提高电动机热容量,专用异步电动机不仅采用较高绝缘等级,还采取特殊通风冷却方式,以满足变速下额定负载线以及过载运行的要求

网友C:
出自版主之笔

网友D:
厂家提供的变频电机的恒扭矩下的速度范围60-1500,对应频率2-50HZ,如果加上变频器,恒扭矩下频率范围能否变宽,也就是频率能否继续下降。 厂家提供的频率范围是在什么条件下的技术参数

网友A:
你留个地址,我给你寄点ABB变频电机的资料!

网友:
兰州电机厂不错,有SIEMENS授权制造

网友E:
您对电机要求很高吗,要用所谓的ABB或SIEMNS电机.国内的名牌电机与进口电机质量不在一个档次. 1 是否使用变频电机与您的应用相关.若你的应用长期工作在低频工况,则应考虑,反之,若长期工作在工频附近,或电机工作制不高,则无需采用 2 使用何种电机与所选变频器相关,别的不知,但听说安川的变频器与大连二电机的变频电机不配,但与上海南洋电机厂配合很好 3 建议选用上海南洋电机厂或大连二电机厂的产品

网友D:
我的地址是zhengjiehit@163.com

网友F(2006-01-18):
问个菜鸟的问题,使用变频调速一定要用变频电机吗?普通电机无法实现吗?请哪位师傅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G(2006-12-08):
ABB有355KW的变频电机吗?

网友H:
选变频电机一定得注意,别买个加了风扇的普通电机

网友I:
河北电机ok,呵呵,他们给日本和欧美做过oem

网友I:
呵呵,当然像你这大功率,估计他生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