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吗?

楼主(2003-12-27):
我是菜鸟,请问如和将三菱上位机的输出信号,如Y0,作为下位机的输入信号,如X0,请赐教,不胜感激!最好能画张图,谢谢!!!

网友(2003-10-19):
上位机输出COM,如Y0的COM0接下位机输入COM,Y0接X0。如上位机COM0有接电源,可由Y0控制一继电器,COM之间不可连接!

网友A:
中间最好加继电器隔开,否则可能输入点会损坏!

网友B:
晕,这种问题还要大家讨论!

网友C(2003-11-27):
光藕隔离

网友D(2003-12-27):
光藕隔离或加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