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0s怎么了

楼主(2003-12-27):
在我使用的三菱plcfxos10和14点中经常出现输入2点或其他点接触不好。敲击几下有能用。cpu板和输入输出板焊接后也不起作用。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2003-11-07):
接口重新插一下!

网友B:
请教高手!我有一台FX2的PLC,程序输入正常,监控程序看到输入点正常,内部继电器正常!但是输出继电器不动作!输出点也不亮! 另外换掉上部CPU板子,整机则正常,何故?》

网友A:
一是看run/stop开关是否打开,另外监控程序内看是否有输出!

网友C(2003-12-27):
一是看Run/stop开关是在RUN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