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重装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3-12-28):
我公司使用AS2.0软件,该软件是否不可以重装。因为在重装后它要求输入经过申请后的序列号,可每次申请输入后,软件都提示无效的号。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03-11-24):
如果你先卸载,再重装,会出现一个是否清除原注册信息消息窗口,选择"否",则不需要重新注册. 网站申请注册的信息已改变,原系列号做废,如果你是买的软件,请和我司工程部助理联系(021 64326000-209).

网友B:
可以的 需要从新申请

网友C(2003-12-28):
如果Windows系统需要重新装,原来的注册信息还能保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