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rver类型库

楼主(2003-12-28):
我看OPC server程序都是仅在注册表中注册了个PROG ID,找不到它的类型库, 有没有人知道,能否看到它的类型库.

网友A:
OLE VIEW(VS6自带) 可以看你要的东西,

楼主:
我试了一下,还是看不到SERVER的类型库,只能看到oleauto.dll的类型库,我想OPC SERVER应该是一个COM应用程序,确不像一般的COM应用程序那样在注册表中注册类型库,比如安装组态王的话,在注册表中找不到它的运行程序touchview.exe的类型库。

网友A:
如果是winxp系统,请用clsid查找 如果是win2k系统,可直接用名称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