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工业以太网

楼主(2003-12-28):
我们是用的OPTOFACTORYFLOOR-R3.1C,主机为CPU--MMX233,128M内存,ISA网卡(AN-520BT)。更换主机是否可配P4CPU,(原主机厂说好像不支持P4-CPU),更换配置应注意什么,请详细说明要求,谢谢

网友A:
主板,电源,CPU都要换的.MMX233的主板肯定插不了P4的CPU

网友B:
上位电脑更新与控制器没有多大关系! 我以前上位机也是P3的,装的是NT 4.0操作系统,后来换了P4机,全部改装2000(还是D版),控制软件也升到R4.0a,用的不错! 不过你还是重新去买一台P4电脑吧!你现在的电脑配置是上不了P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