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问题FM350

楼主(2003-12-28):
西门子PLC的计数模块FM350第一个指示灯SF表示出错信号,但为什么上电以来总是亮着,该模块参数设定好后存盘并编译,下载到PLC的CPU里,该灯仍然不熄灭,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2002-09-01):
SIEMENS的PLC模块信号很多,看看编号准确否,另外必须按模块要求提供+24V电源和地线!

网友B:
大烟袋: 1、检查硬件是否是按说明书的接线说明连接的、 2、如无硬件故障,检查软件是否是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配置的,如在OB100、OB101中进行选通位的设置等,正确使用SIEMENS提价提供的FM350的驱动程序及数据块。   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如故障排除,来信通知一声!                        CIRCINUS@SINA.COM

楼主:
多谢CIRCINUS的建议。连线我已经检查了好几遍,我想线路上的问题应该没什么错误。不过你所说得在OB100、OB101的选通位设置是怎么回事?具体怎么设置?多谢!

网友C:
西门子的东西,博大精深, 建议你下次换一种简单点的, 博大精深,好是好 通就好 不通就痛了 仅供参考

楼主:
终于解决问题了,原来是备板上的跳线开关弄错了,缺省值是5V,而我用的是24V。转换一下开关后就一切OK了!多谢出谋划策的各位大侠!

网友B:
大烟袋:   祝贺你!我怎么就没想到是开关的问题呢?在OB100、OB101中可以进行选通位的设置等,将100及101赋值给DB块中的数据字就可以了(详见说明书、如果8通道都用的话),也可以在其它的程序块中进行设置,在OB100、OB101中是为了在启动时就对FM350进行配置。以后多联系,共同进步!  祝好!                            CIRCINUS@SINA.COM

网友D(2003-12-28):
请问如何在OB100、OB101中进行选通位的设置?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已经将电源调整为24V,在硬件诊断里显示模板OK,但是有地址配置错误。我将光盘中附的例子下载进去,但根据我的硬件组态地址略作更改。我的组态地址为256--271。我将模板地址设为256,通道地址应如何设呢?

网友E(2004-06-18):
东东喽: 通道地址改为272,

网友E:
我用的是西门子331-7KF02-0AB0模拟量输入模块,采用两线制电流输入信号,必须向外界传感器提供24伏,可电压总为22.3 电压不够,如何解决的,请高手支招.

网友F(2009-08-06):
谁有Fm350-1的实例啊,帮我发一份,谢谢呀!zjt20031982@163.com

网友G(2010-06-28):
备板上的跳线开关在哪呀

网友H:
急求2手321-1BL00 322- 1BL00 322-1HH01 数量各3个 lianxi":黄工:13713851076 QQ:370224462 只要性能完好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