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协议中的几点疑问

楼主(2003-12-28):
一、CRC产生过程中,每个8位字符都单独和寄存器内容相“或”(OR)还是相“异或”? 说法1: CRC检测 使用RTU模式,消息包括了一基于CRC方法的错误检测域。CRC域检测了整个消息的内容。 CRC域是两个字节,包含一16位的二进制值。它由传输设备计算后加入到消息中。接收设备重新计算收到消息的CRC,并与接收到的CRC域中的值比较,如果两值不同,则有误。 CRC是先调入一值是全“1”的16位寄存器,然后调用一过程将消息中连续的8位字节各当前寄存器中的值进行处理。仅每个字符中的8Bit数据对CRC有效,起始位和停止位以及奇偶校验位均无效。 CRC产生过程中,每个8位字符都单独和寄存器内容相或(OR),结果向最低有效位方向移动,最高有效位以0填充。LSB被提取出来检测,如果LSB为1,寄存器单独和预置的值或一下,如果LSB为0,则不进行。整个过程要重复8次。在最后一位(第8位)完成后,下一个8位字节又单独和寄存器的当前值相或。最终寄存器中的值,是消息中所有的字节都执行之后的CRC值。 CRC添加到消息中时,低字节先加入,然后高字节。 说法2: 生成CRC-16校验字节的步骤如下: ①装如一个16位寄存器,所有数位均为1。 ②该16位寄存器的高位字节与开始8位字节进行“异或”运算。运算结果放入这个16位寄存器。 ③把这个16寄存器向右移一位。 ④若向右(标记位)移出的数位是1,则生成多项式1010000000000001和这个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若向右移出的数位是0,则返回③。 ⑤重复③和④,直至移出8位。 ⑥另外8位与该十六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 ⑦重复③~⑥,直至该报文所有字节均与16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并移位8次。 ⑧这个16位寄存器的内容即2字节CRC错误校验,被加到报文的最高有效位。 二、CRC是先调入一值是全“1”的16位寄存器(CRC寄存器),然后调用一过程将消息中连续的8位字节各当前寄存器中的值进行处理 说法1:CRC寄存器的 [高] 位字节与开始8位字节进行运算,运算结果放入这个CRC寄存器。 说法2:CRC寄存器的 [低] 位字节与开始8位字节进行运算,运算结果放入这个CRC寄存器。

网友A:
你这个是那端的规约,crc的算法很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是MODBUS的RTU 主要的疑问是在CRC-16的算法上! 我见过网站很多可下载的MODBUS通讯协议,可在同一篇文章中前后就有矛盾的地方!!! 下面六个数据:01H 02H 03H 00H 0BH B8H 的CRC-16码是多少?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B(2004-12-21):
若使用0xA001做校验码,那末01H 02H 03H 00H 0BH B8H 的CRC-16码是12,127.此是十进制数,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网友C:
7F OC(低字节在前)

网友D(2009-02-11):
我晕到底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