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传感器能检测到纸带是否在移动

楼主(2003-12-28):
我有一纸管设备,原料是纸带,由于纸带经常会断裂,何种传感器能检测到纸带是否在移动或停止移动,纸带移动速度是每分钟0.5-20米。 有哪位朋友能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2002-01-04):
检测是否断裂比检测是否移动要方便的多。

网友B:
用一光电开关检测是否断纸,用一同步器检测纸张是否在动

网友A:
我认为明语说的有一定道理,光电开关可以解决断纸的问题。而检测纸张 是否移动或不动,可以在纸张的行走带下面,做一个与纸张接触的摩擦轮(类似橡胶的,但是可能要顾及不能留有划线,以免影响纸张的出厂质量),然后将类似计数器的东西(或者是编码器)和接触轮联结,信号不 就出来了吗?

网友A:
轮的转动惯量尽量小些

网友A(2003-12-27):
请问:1.光电鼠标是否可以在纸上使用? 2.光电鼠标与纸面的距离宽容量是几毫米? 3.纸带断了以后,光电鼠标悬在空中是否可以使用? 4.一只光电鼠标多少钱?

网友C:
TO:王建省 检测纸张的断裂可以用光电开关实现。至于纸张的运动与停止,最好加在从动辊上,也就是支撑卷纸的滚筒上。因为你没有说清楚是什么纸张类型,有的纸张非常脆,有的非常薄,用橡胶轮或其他从动检测的话,不是很理想。 如果断裂,肯定停止运转。如果没有断裂,要么停止,要么运动。肯定有动力提供,所以我建议在从动辊筒上想办法!

网友D(2007-11-08):
光电开关检测是否断纸?你能确定纸在哪里断吗?

网友E:
拜托!楼主原帖是2003年。企业还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