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 600变频器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3-12-28):
急: 我的系统中用S7-200的PLC,触摸屏,ABB变频器的PID应用宏,变频器的给定可以取自模拟输入端子或键盘给定,那么是否可通过RS485通讯的方式写入到变频器?另外想读出变频器当前的输出频率、输出电流等参数,并送触摸屏显示。因成本原因,用通讯方式而不用模块。请各位高手赐教。 鞠躬致谢!

网友A:
购买通讯模块才行

楼主:
TO:郭工 EM277模块?

网友B:
触摸屏占据了S7-200一个口,将S7-200另一个口定义为自由口和变频器的rs485口双绞线连接,按照abb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编程即可。

网友C:
S7 200 只能用PPI/USS/PROFIBUS DP(需加通讯模块,仅支持从站方式)/以太网方式,不幸的是,所有的通讯方式,ABB均不支持(ABB也只支持PROFIBUS DP 从方式), 建议使用施耐德的NEZA系列,可以用MODBUS总线,这样,你在PLC及变频器处均不需增加任何模块,是最省的方式

网友D:
你使用的S7-200是什么系列的,CPU226还是CPU224的?如是CPU226你就不用担心了,就是调试的时候有点麻烦。CPU226上有两个通讯口,一个你可用为和触摸屏的通讯,另一个你就定义成自由口通讯方式,ABB变频器内置有MODBUS的通讯协议,这样你就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用PLC来控制ABB变频器了,当然也能读取变频器的运行参数了。不过你在调试时就有个麻烦:和触摸屏抢一个端口,建议你先不用屏,等调试好程序后再边上屏。另外你要注意在带电插拔端口时当心损坏通讯端口,建议你断电或接地。

楼主:
CPU226。CRC生成蛮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