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最新趋势

楼主(2003-12-28):
1,PCB不锈钢基板,全集成(包括输入整流桥,IGBT)变频器已经问世,造价降低30%,功率最大到做到1.5Kw,计划最大功率做到4.0Kw。 2,开环控制,0转速额定转矩输出情况下可工作10-20分钟(电机无无温生),通用型变频器,也突破性地开发出来 。最大功率做到160Kw . 英国英泰驱动有限公司出品 全国各地区性代理商寻求中。 http://www.invertek.cn http://www.invertek.co.uk http://www.drives.co.uk/news/technews/news_technews216.htm

网友A:
你的整流桥和IGBT集成在一起,那么一旦损坏岂不是全部报废,要整个更换?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B:
我想请问高压变频器的优缺点

楼主:
现有的小功率变频器也都选用一体化模块,不是也报废?

网友C:
整流桥和IGBT集成在一起,并非新鲜事,很多国外品牌早就有了。如富士,从E9S系列开始就有了,早在上个世纪。ABB ACS160系列,可以直接安装在电机本体上。还有一些较大功率的变频器,也是用的集成模块。至于成本,集成化高的,其使用成本急剧降低,因故障率大大降低了。打个比方,你是喜欢用分离元件做的模拟手机还是喜欢用集成元件做的数字化手机,你知道哪个的成本高吗?

楼主:
不仅仅是整流桥和IGBT,是整个变频器所有的器件,板子上没有模块。

网友C:
你说的是一体化机吗?很不错嘛

网友D:
变频器不同手机,因为它发热量大,工作于强电,就是名牌的一体化变频器弄不好则故障率也是很高的!而且最惨是无法维修,我们这里有一大堆这样的变频器准备送到废品收购站!

楼主:
一体化变频器,适合与产品配套,如空调,跑步机,等。如果终端用户需求量大,可以按用户的安装尺寸,功能等要求设计。

网友E:
一体化变频器?可靠性?

楼主:
可靠性要相对,辨证的谈。既然能出厂,又取得相关认证,作为英国原装的产品应该可以的。集成度高,相对来说,环节比普通变频器少,可靠性应该提高。 其实大部分损坏的变频器用户原因较多,如果都按说明书合理应用,修变频器的人温饱也要成问题咯!(相关认证靠喝酒送礼得来的除外) 而且,可靠性与金钱是成正比的。军用IP65防护等级的变频器电机一体机也有,民用哪个用的起? 一体化的设计出发点就是。在同等质量水平上,降低造价。符合大工业化生产的经济理论。

网友D:
维修小功率变频器没多少钱赚,最可怜还是用户!

网友F:
一体化,真是让修变频的人很无奈!

网友G:
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国外各大品牌厂商正从一体化机走出来,都在向模块化积木式发展转变。变频电机一体机也从整体化变为分体的。 一体化机,除了体积小,造价低,但在其他方面的特性是很难使人满意的。尤其是出故障后,反而抵消了最初的造价低。 因此各大品牌厂商放弃了这种思路,转而向模块化发展,将主要的单元各自集成,象积木式的组合一起,象显示操作单元、可编程/接口、通讯单元、控制单元、驱动单元,都被模块化积木组合,并在同一个系列中,某个功率范围以内同种单元模块可以通用,这为在线检修/维修带来极大便利,而且故障后的损失也被控制到最小,尤其是可编程/接口、通讯单元,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要选择搭配。所以分体机和模块化积木式组合已经成为趋势。

楼主:
我认同 存在 的观点。但我相信存在的就是有存在的道理。一体化有一体化的市场,积木式有积木式的客户。积木式的也不会把小功率的拆分的很多块的。当今设计的变频器,谁见过1.5千瓦变频器制动单元外置?或IGBT用分立件?小功率趋势是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