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型表测量变频器输出侧的电流准确吗?

楼主(2003-12-28):
安川616G5,驱动3台15KW电机50HZ运行,变频器面板显示106A,用钳型表测量单台电机的其中一相,钳型表显示1000多而且数字变动很快。 如何测变频器输出侧的电流?

网友A:
因为有高频谐波,所以不准.串对频率不敏感的电流表测 .

网友B:
如果从变频器下端侧,最好用电动式表,比较准确。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流谐波含量(AHD%)与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和负载电流大小有关,运行频率和负载电流越大,AHD%越小,同时这时候用钳型表所测得的电流值越准(变频器厂家除了专用仪表外,一般常规的方法也是用钳型表,所以,近可放心使用)。 所以,按照你上面的描述(50Hz,100多A),用钳型表测量应该是准确的,你测不准的原因出在钳型表上,检查里面的电池是不是电压过低了!

楼主:
钳型表里面的电池是刚换的新电池,请问m13473,您实测过吗?哪个品牌的变频器? 也请有条件的老师们实测以下,在论坛上发表以下,本人将非常感谢!

网友D:
数字表容易受干扰,测量值相差大!

楼主:
李老师的意思是用指针式钳型表就能测量准确吗?请一次把问题说明白,不要说我笨。

网友E:
不准的,电磁干扰太大。

网友D:
只能说指针式钳型表测量值比较接近!

网友C:
to:庞挂新&李春发: 上面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在大的输出频率或者大电流下,用钳型表测量的电流可以基本认为是准确的,误差在5%以内(与专用仪表相比),我在公司原来在测试部,常规的测量一般就用钳型表,并且是数字的。 一个原则:能否测准,主要看波形情况,变频器在带电机的情况下,电流波形接近正弦,其AHD%很小,所以与数字还是指针式关系不大。这与对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测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各人的表都不同,防干扰性能不同,误差大小也不同!

网友F:
我一直用钳形表(指针或数显)测,没问题!

网友G:
to m13473: "这与对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测量是不一样的",输出电压的测量是什么样的?恳请继续。

网友C:
对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测量,用一般的万用表是不行的,尤其是数字表,根本不能测到一个稳定的值(与数字万用表的采样方式有关); 用普通的指针式万用表,可以大体测出一个值,但往往比实际值大很多,比如变频器输出380V时,测量值可能在600-700V,所以,用它只能大体看看变频器有没有输出,如果想测量准确值,需要专用的PWM表,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变频器自己的电压显示! 再次重申,用普通钳型表,无论数字还是模拟,测量误差都不会太大(注意:与AHD%有关),作为一般的测量是足够的,至于干扰的问题,呵呵!只要你的钳型表不是太滥,符合一般的工业EMC标准,都没有问题(钳型表可没有电脑那么骄气!

网友H(2007-04-19):
测量电流用钳型电流表,测量数值基本准确,但测量电压用指针式的和数字式的都不准,实际测量时数值都在500V以上.(这是我亲自测的).所以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应用整流型的电压表测量或专用的PWM表进行测量.

网友I:
你就放心的去卡吧,大概三相平的就没问题了,显示的具体值就供参考用,想测电流值就去卡变频前吧,那儿能更准确些,但这个值会比电机的电流值大.(效率问题)

网友J(2008-02-25):
看了各位的论述,与我实践得出的不同。数字和指针表都有能测和不能测的类型,跟表的检测电路相关。本人曾使用一块很普通且廉价的MF47-6型号的指针表(不带钳表功能)来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测得的值与变频器面板显示的差不多。但在这块表电阻挡误测380v电压而烧坏后,把烧断的元件用线短接起来,发现电压档测工频电路仍可用,但测变频输出时指针就偏转过最大量程了,具体原因未加深就。

网友J:
优得利UT201数字钳表可以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测得直与变频器面板显示相差很小不到一安(测试样机为一台三菱f700-30kw
变频器和一台22kw国产的鼎成变频器),但该钳表只能测变频器的输入端电压,无法测输出端的电压

网友K(2009-03-26):
我这里磨房板喂机使用变频器控制,安川616-G5,电机是7.5KW的Y132M-4TY,使用到正常,平时岗位工调整频率输出为28HZ,电流9.5安左右,使用电流给定器控制。昨天电工只是清洗电机,其它都没有动,钳工更换减速机。试机电流却很高,频率输出18HZ时,电流就是17安,高时到20安,变频器频繁过载保护,而且岗位工反应速度快了,高低点频率又转不动,频率可以正常调整,不过电流始终不怎么变,问是15-17安的样子,如何处理?

网友K:
我这里磨房板喂机使用变频器控制,安川616-G5,电机是7.5KW的Y132M-4TY,使用到正常,平时岗位工调整频率输出为28HZ,变频器输出电流9.5安左右,使用电流给定器控制。昨天电工只是清洗电机,其它都没有动,钳工更换了减速机。试机电流却很高,频率输出18HZ时,电流就是17安,高时到20安,变频器频繁过载保护,而且岗位工反应速度快了,调低点频率又转不动,平时电流给定器给到5.5-6就可以动,现在要给到9.5才动,正常时电流给定器是给到13.3,现在到9岗位工都说速度快,频率可以正常调整,不过电流始终不怎么变,始终是15-17安的样子,单独试电机,电流7.5-8安左右,请问各位朋友如何处理?

网友L:
只能说指针式钳型表测量值比较接近! ----那就是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