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有关OPC服务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3-12-28):
求教几个问题: 1.OPC服务器和数据源(如PLC,现场仪表等)是如何连接的,包括硬件和软件? 2.支持OPC标准的硬件是不是可以直接与OPC服务器相连就行,要不要别的软件,譬如驱动,如果不要,如何读数据,是不是象鼠标连到电脑上一样,任何鼠标都可以连到任何电脑上,不需要软件支持? 3.OPC客户端是不是可以实时的通过OPC服务器对数据源进行操作(如数据读写),可否把OPCDA服务器看作现场设备与PC的接口卡,只是通过其来进行数据交换,还有其他功能吗? 3.OPC服务器和DCS是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A:
OPC是一种数据协议。 现场仪表作成opc server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读出现场仪表数据. 2.写入opc server . OPC客户端可以实时(异步事件/同步读写)服务端数据. DCS和OPC 关系: DCS提供OPC服务接口.

楼主:
希望邓兄能对我的问题详细作答,因为这个对我很重要。另外,opc server是怎么读现场仪表的数据的,两者如何连线,通过什么接口,网卡?写入opc server,是不是把opc server看成数据库?DCS提供OPC服务接口,这个接口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你把要作的程序分成两部分. 1.对现场仪表进行读数据,写数据 2. 调用第三方工具包的函数把现场仪表数据写入opc server 简单的作法是定时向opc server 中写入数据 全部在内存中交换数据。 当然在1.中可能要用到你的连线. DCS提供opc 服务接口是一种趋势,方便调入其它系统的数据或传出DCS系统中的数据.

楼主:
邓兄的回答让我明白了一些,但是我想得到更完整一点的回答,以使我更加清楚,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