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KOYO PLC CPU单元模块故障的修理

楼主(2003-12-28):
KOYO405PLC的CPU单元指示灯全亮,RS232DATA模块上的灯全亮,无法进行与PC机的通讯,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2005-04-28):
我也有一台DL330P的CPU坏了,不止到那有卖的? 有信息的可回复 hndjg123@126.com

网友B:
建议把程序全清,再看它能否运行。

网友C(2010-04-23):
我有一台DL305cpu灯常亮,关电重启后正常。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