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教AB通讯

楼主(2003-12-29):
请教各位,AB PLC 1747-L511与上位机的通讯需要什么电缆啊?在上位机上要什么端口?一定要有DH485-RS232的转换接口吗?有什么东西可以替换吗?感谢!!!

网友A:
1747-L511内置通讯接口DH-485(仅作为通讯从站),很多指令不支持,不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
可以打罗克维尔公司免费电话咨询。号码是108006100327 但如果你的软件是盗版的就看你的运气了。

楼主:
电话不对啊

网友:
SLC 5/01与上位机通讯 通过DH-485口应可以直接连接(1747-AIC隔离),如果与计算机连接编程则必需DH485/RS232转换。 进口1747-PIC要1926元,国产的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B:
各位用ABPLC的朋友,我做一改造工程用三菱的更换下AB的PLC5(有点好笑,只因为我不会编程),换下很多模块,数以百计输入输入出,1771系列的,各种I/O,CPU,模拟量块,远程I/O通信块,电源,底板,若有需要,肯定让你满意,市场价 X 30%,且包好zh_zhu001@sina.com.13580829880, 东莞,朱先,各位有需要的不防回信,也许我这恰好有.到时也挣点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