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的问题

楼主(2003-12-29):
RS500挂在RS5000下的Devicenet上,请问他们怎样通讯,500在这种情况下,能做从吗,他的适配器是1747-SDN吗

网友A(2003-11-26):
1、RS500是SLC500,RS5000是CONTROLLOGIX5000吧。 2、Devicenet是一种标准总线,并不是5000的,你的意思大约是5000和500均上Devicenet网吧。 3、1747-SDN是500的扫描器。

网友B(2003-12-29):
各位用ABPLC的朋友,我做一改造工程用三菱的更换下AB的PLC5(有点好笑,只因为我不会编程),换下很多模块,数以百计输入输入出,1771系列的,各种I/O,CPU,模拟量块,远程I/O通信块,电源,底板,若有需要,肯定让你满意,市场价 X 30%,且包好zh_zhu001@sina.com.13580829880, 东莞,朱先,各位有需要的不防回信,也许我这恰好有.到时也挣点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