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忘了intouch的登陆密码怎么办

楼主(2003-12-29):
各位: 我在windowmaker中,login on时,登陆出错 user:administrator password:wonderware 无效 怎么办?

网友A:
简单了,重新建立一个工程,然后把你的这个工程全部倒入这个新工程中,画面,脚本,变量,然后重新定义你的所有变量,这个可能花点时间,但是你的东西却回来了啊试试吧,这个错误俺也犯过,头疼多时,才这么解决的,我只告诉你哦,别人我都不告诉,哈哈

网友B:
这个办法也太老了一点了。 麻烦又不安全。

网友C:
del the password.bin relogin the system

网友D:
新建一个应用程序,把password.bin 复制到原来不知道口令的应用程序中. 再重新用 user:administrator   password:wonderware

网友E(2010-12-25):
吧配置用户的那个变量赋值1

就弹出配置用户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