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DCS针对除氧器设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3-12-29):
设计一个电厂的除氧器的DCS.要求统计I/O点,选择硬件及硬件配置图,还有控制策略及相关的文字说明和SAMA图.

楼主:
据初步统计,共有10个I/O点.但是我在后面的设计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那位大哥可以帮助一下.

网友A:
你还没说是什么困难,也许我能帮得上

楼主:
就是怎么选择硬件及其配置图,控制策略有什么要求?请指点. 经过进一步确认,共有8个I/O测点.

网友B:
除氧器啊,就是要控制压力和温度啊!

网友C(2005-09-11):
除氧器就是要求控制水位和温度,温度实际上控制的也就是除氧器内部的压力,工艺要求除氧器内部压力大约为0.02-0.03MPA(表压),压力也就是进入除氧器内部的蒸汽压力,可以用两路PID就可以把除氧器的水位及水温控制在104摄氏度了,只要控制了蒸汽压力,就控制的水温,如果不明白,可与我联系,我以前在一个工厂特种锅炉车间从事技术工作,QQ121039717,13349801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