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3-12-29):
各位老兄大家好,小弟最近遇上一事颇为困扰,想请各位帮忙解决。 我是在PC (NEC 的笔记本)上使用三菱GPP(SW4D5-GPPW-E,VERSION 40E) 软件通过SC-09 的电缆与PLC 通信的,PC 使用的是WINDOWS 2000 的操作系统,本人的这根SC-09 的电缆上有一个红色的指示灯,在正常情况下只要与PC 的串口相连后,PC启动完成后它的指示灯就会亮,然后就可以与PLC 通信。 但在前几天我换了另外的一台PC (FUJITSU笔记本)后却发现无法与PLC 通信,电缆上的红色指示灯也不亮,我检查所有的连线设置都是一样的,开始还以为是此PC 的串口有问题,但我后来换了好几台电脑后都是一样的情形。我在不同的台式机与笔记本上都试过,效果一样,因此想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在此先行谢谢啦!我的邮箱是lzzhaoily@126.com

楼主:
BIOS中将COM口功能打开

楼主:
换根电缆试试,应该是他的事,电脑显示“通讯错误”

网友A:
谢谢!呵呵!我已检查过BIOS 中的设置,设置为ENABLE。另外PETTIT 说的电缆有问题,可是我的这根电缆在NEC 的本子上现是 可以使用的,难道是不兼容?我很想用上这根电缆,毕竟花了一笔银子。各位还能进一步SUPPORT 小弟吗!不胜感激, 我是用PLC 编写伺服程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聊聊,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通讯模块?

网友A:
直接连接到PLC 的25针通信口,但在正常时不连到PLC上时电缆的红色指示灯也会亮的.现在是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C:
看看你的串口设置,把你的串口改为COM1-COM4的范围内,或许串口设置有冲突

网友A:
各位谢谢你们的帮助,问题已得到解决. 我换了GPP VERSION7 的正版软件后就好了!

网友D:
请问各位大哥,FX系列PLC与PC通信是否可用市面上普通的232转422通信口,如何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