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314c-2DP集成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3-12-29):
siemens 314c-2DP集成计数器默认地址是768-783,这是内存地址还是I/O地址。若是I/O地址为何没有端子?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该计数器是需要输入地址的,只需右击在属性中设置其对应的计数输入点。输出有什么必要呢?我认为没有必要。只要在程序里处理就行了。

楼主:
谢谢gdldq,我在硬件组太时发现计数器地址不能和输入模块的端子地址相同。那他对应的输入点在硬件上用哪些输入?我看的资料均用其集成I/O,并设置成了i0-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