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问题?

楼主(2003-12-29):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PA插头插座的型号和厂家,以及四路分线盒的型号和厂家?若知道请赐教,谢谢!^_^

网友A(2004-06-18):
SIEMENS IK/PI CATALOG 4/48 Data transmission rate 31.25 kbit/s Type of connection Insulation displacement method Cable gland M22 Casing material PBT Perm. ambient temperature • Operating temperature –40 °C to +50 °C • Transport/storage temperature –40 °C to +85 °C Implementation in hazardous areas EEx ia IIC IIB T6 Resistant to ultraviolet rays Yes Design • Dimensions (W x H x D) in mm 84 x 54 x 49 • Weight Approx. 170 g Degree of protection IP67 UL listing Yes SpliTConnect Tap 6GK1 905-0AA00 For assembling PROFIBUS PA segments and connecting PA field devices, insulation displacement method, IP67 Type of delivery: 1 packet = 10 pcs. SpliTConnect M12 outlet 6GK1 905-0AB10 Element for direct connection of PROFIBUS PA field devices to the SpliTConnect tap through M12 connection Type of delivery: 1 packet = 5 pcs. SpliTConnect coupler 6GK1 905-0AC00 Coupling element for connecting SpliTConnect taps in series to configure star points Type of delivery: 1 packet = 10 pcs. SpliTConnect terminator (Ex version) 6GK1 905-0AD00 For terminating PROFIBUS PA segments, can be used in hazardous areas Type of delivery: 1 packet = 5 pcs. SpliTConnect terminator (non-Ex version) 6GK1 905-0AE00 For terminating PROFIBUS PA segments, cannot be used in hazardous area Type of delivery: 1 packet = 5 pcs. SpliTConnect M12 jack 6GK1 905-0AF00 Connector element for direct connection of PROFIBUS PA field devices to the PROFIBUS PA segment through M12 connection Type of delivery: 1 packet = 5 pcs.